北桥上面的电容阻值为0也能正常启动,疑惑中

楼主(2010-09-29):
今天接到一台TCL品牌机,开机后风扇转,但无屏幕显示,测CPU供电正常,插诊断卡,跑D4,应为内存或北桥的问题,测内存电压正常,为1.83V,内存负载供电也正常,为0.9V,手摸北桥比较热,但不至于烫手。然后测量北桥上面的电容,有好几个电容对地阻值为0,遂判断是北桥坏,由于没有BGA,准备放弃。忙了一会儿别的,不甘心,又拿起主板查看,发现有好几处灰尘很多,就用大蜗牛猛吹了一气,再通电,自检通过,屏幕有显示,一阵狂喜,赶紧装机测试,一切正常。此时想起北桥上面的电容,再测一下,居然对地阻值还是0.奇怪,这样都行吗,是怎么回事呢,求高手指点

网友:
INTEL96系列的上面有几个阻值是零的.大家要注意一下.

网友:
量之前先放下电,一般来说再高端的桥阻值会到一两欧的!

网友:
有些北桥的电容是有0欧的,笔记本的965也是一样的

网友:
你摘CPU了吗?要是没摘的话,应该是有0的。

网友:
现在有的新生的是这样的

网友:
我也遇到过   郁闷中   以后不拿它作参考啦

网友:
那是万用表不精准,他不是0欧姆。 有些芯片他是有0.几欧姆的。

网友:
肯定不是0欧的了,只是阻值比较小,一般1-2欧,用万用表二级管档的话就是显示001或是000,用欧姆档量就可以量出来的了。

网友:
楼上说的对啊!用万用表二极管档测得是所产生的电压降而不是电阻值:只有用电阻档测量的才是电阻值啊,希望大家叙述精准才是啊,以免误导读者,也使自己陷入了误区。

网友:
学习了,谢谢各位高手指导!!!!!!!!!!!!!!!!!!!!!!!!!!!!!!!!!!!!!!!!!!!!!

网友:
桥功能越强大   阻值就越低

网友:
D4 一般就是内存接触不良了 呵呵

网友:
回复 网友A:

    965的桥是这样的

网友:
怀疑短路可以外接电压 看电流多大 很大的话可以肯定是短路

网友:
老大你打北桥阻止的时候你取下CPU了吗

网友(2010-11-06):
如果下了U,还能有0,我是没有遇到过,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