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 显示器不显示!!!很奇怪的故障。

楼主(2010-09-29):
     显示器插电不显示,打开盖后,发现电源板坏,没有输出,这个是电源/高压分开的,电源板输出几路供电,有5V,12V,和ADJ/ON这四路,我没有修原来的,从网上买了一个新的回来。
     新的拿到后,在不接负载的情况下,测输出5V和12V都正常,当与驱动板和高压板都接上后,再测发现原来的12V变成了17.6V,而且指示灯也不亮。把高压板去掉后,光接驱动板也不行。是不是驱动板也有问题了?如果有问题了,该如何去查?

网友:
你内显示器是什么型号的   多大的

网友:
看样子是驱动板有问题哦,电源板上面的元件有没发烫的呀?

网友:
看一下驱动板是不是有短路

网友:
5v的驱动板电压正常吗?

网友:
应该是驱动板有问题

网友:
单接驱动板电压正常吗?
或者单接高压板呢?
你都量一下!

网友:
换个驱动板再试下

网友:
关键是没有现成的驱动板才找不出问题所在呢。
现在测的时候,发现12V,5V,ADJ=5V,而ON/OFF只有0.1V电压,而且这个开关(在电源板上面有二个开关输出,一个是给驱动板的,一个是给高压板的,)
应该是开关没有电压输出所致,但是,这个开机在电源输出 的时候,怎么没有电压呢????下午接着慢慢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