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达,达异响..

楼主(2010-09-29):
一台DELL 17纯平显示器,,接电之后那个220V变压电感,,就"达,达,达"的异响,,,量了一下旁边那个管子,,,没有短路也没有烧坏...和正常的显示器管子数据一样,,是不是这个变压器坏了,,新手提问..!见笑了...
显示器
DELL

网友:
这种问题多的是啊,得自己慢慢查

网友:
你要测一下输出电压啊才知道。

网友:
接着修吧,应该有短路的地方,像行管那也测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