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立和集成的网卡无法用PXE引导进入无盘系统?

楼主(2010-09-29):
昨天接一主板——七彩虹945GC-K,无论集成还是独立网卡均无法用PXE引导进无盘系统,现集成网卡和ROM片均已拆掉都无法用独立网卡引导,而这独立网卡是好的,在别的板上试过是好的,没有思路了,请看到的兄弟给支个招!!!!
主板

网友:
为何现在在基地发帖求助总是这样石沉大海?技术小组哪去了?

网友:
是因为我的问题太过高深难于回答还是太过简单不屑一顾?

网友:
换一个PE试试

网友:
1kkcc
的帖子
不知道你看清楚没有,是PXE不是PE.

网友:
什么网卡?? 网卡带PXE启动功能吗 ?? 最好是用Intel千兆网卡,自带PXE启动功能.
集成网卡不能连服务端,要刷ROM
还有服务端设置好了没???
如果是无盘,用的D版的话,网卡MAC地址不是00 XX XX XX开头的,也会连不上。

网友:
我是新手,只能支持你下, 不行就直接买那个可以支持网起的卡,我以为是PE。呵呵,理解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