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至达prescott 533 bios

楼主(2010-09-29):
至达prescott 533 bios这块主板拿来时不过内存,换了内存供电旁边的电容,现有时跑码有时能点亮,有时是41 因此想刷BIOS,官网没得这个主板的BIOS,特求
刷BIOS

网友:
现在又换了两个电容 ,第一次跑码是41不能点亮,复位一次就能正常点亮,还没度系统,我想跟BIOS是有关的

网友:
repol
的帖子
有时跑41先看一下BIOS时钟 供电有没有稳定,再就是如果BIOS芯片有座子的话,就把座子拆掉 直接焊在上面

网友:
好,一会就看,昨天拿给人家,用了一晚今天就不行了,应该还是内存没过到,不是内存条问题,一会我测下时钟电压看正常不

网友:
现在报B0 测内存供电2.59V 时钟1.2V 辅助电压1.25V 南桥晶振电压分别0.16 0.85,不知道那儿出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