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击网卡发烫,南桥发烫

楼主(2010-09-29):
一块775的主板,雷击,集成网卡,通电不触发网卡发烫,南桥发烫,拆了网卡,桥还非常烫,桥应该挂了,我通过PCI  A52,B24,B33,B44测的阻止一样,好像又没坏,大家有没有什么别的办法测试桥是否坏了

网友:
哪肯定是坏了啊   还用怀疑啊 ,还没触发南桥发热  ,就是可以排除没电压     就是桥里面有短路的,还是雷击的

网友:
我想多知道点测南桥好 坏的办法

网友(点评):
量下南桥各电压的阻值。3.3V应该有小。你这个还是换个 南桥吧,

网友:
查USB  ,  PCI  A14,1117的待机3.3

网友:
南桥坏了,换了还不一定会好

网友:
明显桥挂了哈,我也不知道其它方法测南桥,有些人,用示波器,这边点点那边点点就说南桥挂了,不知道为啥呵

网友:
PCI阻值不对,应当是南桥坏了,,反过来说,PCI阻值正常,并不一定南桥没坏,,,
现在南桥发烫,,而且是雷击的板子,所以南桥坏的几率很大很大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一般被雷打过的板,先打A14值,如果短路再打一下USB数据线的值。USB短就不用拆了,南桥挂

网友:
待机发烫 南桥肯定挂了  换一个了

网友:
想知道南桥好坏     先测A14对地阻值     测USB数据线对地阻值     还有桥供电1117

网友:
USB中间两脚或是板上插USB的插口都可以直接打出阴值来,发烫基本都坏了,除非开机,北桥没供电,南桥也会发热

网友:
测南桥周边小电容看有没有短路的,USB中间两脚,晶振两脚等。。

网友:
看南桥周围的电阻组值,USB阻值

网友:
肯定是南桥挂了 你可以查南桥的1117肯定也是烫的

网友:
就插电源上去不开机的情况下 南桥都发烫的话那就肯定99%都死了 直接换桥

网友:
雷打坏的板,拆了网卡如果SB还烫手的话一般是挂了

网友:
取下网卡试一下吧,或许会管用的。

网友:
南桥好坏     先测A14对地阻值     测USB数据线对地阻值     还有桥供电11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