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 236开机闪一下就灭

楼主(2010-09-29):
在保机器电源高压驱动板被人修过,电源和高压一体板没有问题,有可能驱动板或屏有问题,换驱动板但没有和是驱动程序,屏的性号LVO M236MWF1,谁有程序发一个,或修过此机器提下建议。 谢谢
驱动程序

网友:
先检测一下灯管跟按键有没问题。

网友:
看来还是高保护

网友:
一般屏灯管坏的可能性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