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板集成显卡不能调分辨率

楼主(2010-09-29):
富士康板集成显卡不能调分辨率 ,调后马上重启,麻烦各位大侠帮忙分析一下

网友:
这个板可以直接不要了,或者加一独显,如果你有技术就换个北桥

网友:
呵呵。估计北桥不行了

网友:
先下个驱动看看       如果驱动对了的话那就是北桥的问题了

网友:
加焊北桥试试   不然插独立的显卡

网友:
不行加焊一下北桥,,,

网友:
如果是我的话。。加焊北桥。。。

网友:
刷BIOS 换驱动 然后就剩下北桥了

网友:
北桥的问题了

网友:
查北桥供电,
加焊北桥,换北桥芯片!

网友:
先进入BIOS看看设置对吗?然后再考虑北桥的问题。

网友:
重装系统还是不行的话加焊下北桥看看

网友:
照我看,先别动桥,因为现在还能开机,,动桥前先跟客户通一通风,解释一下风险!!
另外,维修,这问题,首先换个系统!换多一个版本的试试,装一装原板的显卡驱动!
然后不行就是硬件坏了,,这样的问题,,首先从内存下手!!再换个U试试!之后不行,再从主板下手!(AMD的U,集成显卡的,会跟内存有关系!然后,U又控制内存,,所以也会跟U有关系!!!)
主板的话,先从BIOS开始,,从最简单的修起,,再目测桥周围看有掉件之类的没!
对了,,压一压桥看看会不会引起重起的问题!!

反正一点,不到最后别动桥,,你家有BGA,和重植的成功率非常高的话就可以先动桥,,因为W一没动好,会引起人为的问题!!!

网友:
我觉得还是先测一下北桥到U总线之间的对地电阻,如果是北桥的问题再动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