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长城 G2431开机闪一下灭

楼主(2010-09-29):
在保机器电源高压驱动板被人修过,电源和高压一体板没有问题,有可能驱动板或屏有问题,换驱动板但没有和是驱动程序,屏的性号LVO M236MWF1,谁有程序发一个,或修过此机器提下建议。  谢谢。

网友:
一般不是程序问题,,,屏的问题你排出了吗

网友:
高压问题可能性大吧!24的现在修的很少吧

网友:
高压板保护吧,我修20寸的高压保护,现象跟你的一样

网友:
这个和程序应该没有什么关系了吧,因为能开一下就灭的啊,你看看,灯管什么地方接触不良了啊。。看看到屏的供电是不是哪里有地方开焊了啊

网友:
你测试过灯管没有,如果有某一条灯管有问题,就会闪一下就灭。

网友:
闪一下就灭 看电源 灯 亮吗 背光最有可能 了

网友:
高压和电源一体板用别的驱动板是过,灯和板没有问题。故障出在驱动板或屏上,不插信号线有无信号字符,但是插信号线就屏闪一下,给高压信号就消失了 ,无驱动程序点屏,无法判断故障在屏或驱动板上。

网友:
换灯管试了吗?灯管有问题了吧?

网友:
一般这种问题是高压板和灯管吧!?我是新人,也期待高人解答!

网友:
闪一下就黑屏有几种可能

1.高压保护            判断:换新高压条点灯,亮则换  不亮则换灯
2.驱动板有问题    判断:用新驱动板点屏  好则换 不好查屏
3.屏本身               判断:用新驱动板点屏
4.开关按键漏电     判断:开机后  断开按键联线     这个本人遇到过好几台了 故障: 开机屏也是亮一下就黑 指示灯也不亮自动关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