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 C.KT9-M2 循环跑C1-D0-C3

楼主(2010-09-29):
七彩虹 C.KT9-M2

跑 C1-D0-C3然后复位灯闪两下 又跑C1-D0-C3 一直循环  上假负载测PG  Vcore  复位电压都正常   后来把内存拿掉还是这样跑马  大家给点思路看

网友:
bios问题    我也遇到过了    我修了亮块板子都是bios的问题   不行那再说

网友:
电压正常当话旧刷BIOS

网友:
查内存的工作条件   然后在刷个BIOS

网友:
回复 网友A:
如果有集成的显卡的话就是内存跑不过
如果是独立的显卡的话,把显卡拔掉然后看一下能不能跑过,
不能跑过和上面一样的查内存工作条件
能跑过是抓不住PCIE总线,一般是桥空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