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775主板,WIN7能上网XP不能上网

楼主(2010-09-29):
华硕LGA775主板,安装WIN7可以上网,但是安装XP系统就上不了网,还特地从官网上下来了原板的网卡驱动故障还是一样,这是怎么回事
已排除其它设备,确定是主板的原因,应该可以排除驱动的原因。

网友:
哪是你的驱动不对咯       在官网上下,    驱动要原装的才行

网友:
嘿嘿,我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
这个有点神奇 。。换个驱动 补焊网卡试试

网友:
少见哦刷个MAX地址试试。

网友:
这种问题一般是设置的问题吧。

网友:
IP设置的问题吧,应该不是板子的问题

网友:
这个有点神奇 。。换个驱动 补焊网卡试试
引用 网友A:

使用GHOST自带的驱动也不行,网卡补焊过了,本地连接显示已连接,但就是不能上网

网友:
慢装,不要驱动,装完再打官网的驱动试试!

网友:
可能是MAC地址丢失了 可以在注册表里添加一个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B:
换个XP系统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