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与主板的问题

楼主(2010-09-29):
CPU5000+ 主板asusm2n68大板   组合在一起主机无法点亮

主板反厂是百分百好的。

CPU也是百分百好的。分开放在其它的设备上也是百分百好的。

请问是什么问题。。。谢谢

网友:
点不亮跟什么代码呀?一般都是主板支持多。

网友:
兼容性不好了

网友:
把U 和板  拿3去别的 板试哈 看看好不

网友:
不兼容,换板,或者是换U。

网友:
回复 网友A:

-----

网友:
回复 网友B:

    问什么会出这种问题呢。以前用了一年都没有问题

网友:
照你说地,这个两个零件都是好地,可能是不兼容,你随便换一个零件再试下,应该没问题地

网友:
回复 网友C:

试了N次了。都是好的。。百分百的分开就是好的。但之前用了一年多都是好的。就突然出现在这问题了呢。

网友:
是否之前刷过BIOS?

网友:
刷下BIOS吧。这种主板就是与5000+配不来。不行就换U

网友:
回复 网友D:

哎。没有。刷过。。

网友:
那就是兼容性不好

网友:
回复 网友E:

你没明白我的意思,我的意思,你换个主板或者是CPU,应该就没问题了,这就是典型的不兼容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