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指示灯不亮

楼主(2010-09-29):
方正FH980-W6本来是好的显示器,自己拆开了一下电源驱动板都拆出来的,然后再接上去,电源指示灯不亮,按开关没反应了,测量开关有3.3v,换过通用电源板试了不亮,郁闷啊!难道真的被静电搞坏了

网友:
再拆出来测一个供电有没正常呀,按键 是否没安装好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