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电容造成北桥短路的原因

楼主(2010-09-29):
    对于这个问题很多人会说是普通电烙铁不防静电造成的,这是完全没有事实根据的瞎想。
    这个问题的主因是:电容正极引脚从背面看,是和负极在同一区域的。在拆焊时,电烙铁的高温使正极引脚周围的保护漆脱掉了,正极引脚的焊锡和地连成了一小片,这样正负极短路了。
    当这个电容是给北桥供电的,换电容造成北桥短路就很自然了。

    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如果这个电容的正负极从背面看都是在接地的同一区域,就不要用老办法换电容了。我现在有换电容的好办法:用手钳夹住电容用力拔出,这时露出电容的两个引脚,去和新电容的两个引脚直接焊接在一起,这样快速又安全。

网友:
连焊盘一起拔出来就亏大了。。。

网友:
楼上的顾虑是对的 直接拔 极容易破坏焊盘 还得老办法 当然得练好 烙铁基本功 另一个 换完后 用万用表测测

网友:
LZ  你这样焊 完  美观么?科学么?那个电容不得 左右倒奥

网友:
自已动手实践才能说出真理。自已不动手,就不要凭空想像了,胡乱瞎说了。
搞维修时间就是金钱,最最简单的办法,最快速解决问题,这才是真理。
焊接再漂亮不能解决问题,还不是瞎忙,也没人说你水平多高。

网友:
用风枪焊最好

网友:
就算电容短路也不会少芯片啊 短路了后级没电压怎么会损坏芯片?

网友:
赞同3楼的看法!

网友:
再说了。用力拔能拔出来吗。不要留个电容脚在孔上。哪真的就更麻烦咯。换时认真一点。就可以避免杯具了。

网友:
楼主说的就是要让留电容脚在孔上、不过不是一个而是两个、其实这个方法我也用过、是比较省时间,但是有的主板过孔大一点的整个电容都会拔出来、至于非贴片电容、是不会破坏焊盘的。这个应该是见仁见智的问题不必一定要怎么样。

网友:
用风枪应该就不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