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713B图像一闪一灭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0-09-29):
图像亮几秒又熄灭约1秒(指示灯也熄灭),周期性重复. 但灯管始终亮着. 发现储存器A81DC的总线5,6脚 也随着由5V降到3.3V。 其余电压无明显异常。 请问该如何检修? 谢谢指教。
三星

网友:
一般都是mcu问题

网友:
同意楼上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