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PCG-6H6P开不了机,

楼主(2010-09-29):
索尼PCG-6H6P,915PM芯片组,GF6400-N-A2显卡,开机电流到0。2A马上掉电,待机电流0。01A、3.3V  5V都正常,有没有朋友修过这个问题,量各电感阻值都正常,

网友:
后面的芯片供电有问题,仔细量

网友:
换个CPU供电芯片看看。没过CPU

网友:
开机电流到0。2A马上掉电,说明你的电压还没有起来。才0.2A,这个应该是少了个电压。保护电路自动保护了才掉电。建议你在掉电的瞬间量电压(用示波器)。看哪个电压在上电的瞬间没任何反映。修那电压就行

网友:
通电瞬间量过了。只有CPU供电没出来,加焊过CPU供电芯片无果,

网友:
查查是不是过流过压保护了.

网友:
楼上兄弟所说的,过流过压保护指的是哪部分能详细点吗,

网友:
测一下所有的电感看一下有没有短路了

网友:
没有,只有显卡旁的电感只有8全阻值,这应该是正常的

网友:
建议楼主重点查CPU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