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990A T23充电电路

楼主(2010-09-29):
  今天接修一个T23笔记本,不能充电  指示灯显示正常就是充不进去电! 刚开始测6990A 次级有12V电压,但是我不小心把万能表的触笔碰在1-2脚了 把双N沟道的6990A 源极和栅极给短接了,就看见6990A冒烟烟手还不小心给烫了个泡!

在废板上又找不到这个MOS管,请问下各位高手这个MOS管可以用什么代换

网友:
Featured Products and Offers

Datasheet
    FDS6990A - Dual N-Channel Logic Level PowerTrenchTM MOSFET - Fairchild Semiconductor

Click FDS6990A to view datasheet
Ads by Google

RF Resistors - High Power

DC to 6 GHz. up to 800 Watts Low Capacitance, High Reliability

www.innovativepp.com

Part No. FDS6990A

Description Dual N-Channel Logic Level PowerTrenchTM MOSFET

Download FDS6990A Click to view

File Size 119.4 Kbytes / 5 Pages

Maker FAIRCHILD [Fairchild Semiconductor]

Homepage http://www.fairchildsemi.com/

Related Electronics Part Number
Part Number Components Description Manufacturer
FDS6912A Dual N-Channel Logic Level PowerTrenchTM MOSFET  Fairchild Semiconductor
FDS6930A Dual N-Channel Logic Level PowerTrenchTM MOSFET  Fairchild Semiconductor
FDS6961A Dual N-Channel Logic Level PowerTrenchTM MOSFET  Fairchild Semiconductor
FDC6561AN Dual N-Channel Logic Level PowerTrenchTM MOSFET  Fairchild Semiconductor
FDR4420A Single N-Channel Logic Level PowerTrenchTM MOSFET  Fairchild Semiconductor
HUFA76504DK8 2.3A 80V 0.222 Ohm Dual N-Channel Logic Level UltraFET Power MOSFET  Fairchild Semiconductor
FDS6911 Dual N-Channel Logic Level PowerTrench㈢ MOSFET 20V 7.5A 13mヘ  Fairchild Semiconductor
FDN359AN N-Channel Logic Level PowerTrenchTM MOSFET  Fairchild Semiconductor
FDS6690A Single N-Channel Logic Level PowerTrenchTM MOSFET  Fairchild Semiconductor
FDS4953 Dual P-Channel Logic Level PowerTrenchTM MOSFET  Fairchild Semiconductor

Link URL

Related keyword
  FDS6990A Datasheet    FDS6990A Cross Reference    FDS6990A Schematic    FDS6990A Distributor    FDS6990A Datenblatt    FDS6990A RoHS
  FDS6990A Equivalent    FDS6990A Application Notes    FDS6990A Data Sheet    FDS6990A component    FDS6990A Fiche Technique    FDS6990A Circuit

Sponsor of Alldatasheet

Korean Buy/Sell Semiconductor & Electronic components on-line marketplace for Brokers and Distributors.
ICpart.com

Japanese Buy/Sell Semiconductor & Electronic components on-line marketplace for Brokers and Distributors.
ICBAIBAI.com

World wide Buy/Sell Semiconductor & Electronic components on-line marketplace for Brokers and Distributors.
N沟道的随便换

网友:
双N沟道的!我还了个6986S的在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