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V2000离奇的触摸板问题

楼主(2010-09-29):
一台HPDV2000的本,945主板,加焊显卡后,进光驱选择的时候触摸板的灯还是蓝色的能用,一进系统灯就色红色了就不能用了,进PE也是不能用,换了触摸板也不行,万用表测了主板上的开关也是好的,按下去通,不按下去就不通,哪位高手知道是哪出的问题吗

网友:
检查过BOIS设置吗

网友:
初步看来,是触摸板坏了.

网友:
楼主遇到的同我的一样,没有修好退比客户了

网友:
是不是BIOS设置上有问题

网友:
换个EC试试。

网友:
不通就把他焊线飞通嘛,上次也是搞半天,开关没开!飞线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恢复BOIS设置还是同样的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B:

触摸板换过线也重做过也一样,

网友:
回复 网友C:

    开关测了是好的,不是开关的问题

网友:
你把驱动更新一下看看。

网友:
遇到过同样的问题,后来只有退客户了 。弄了两天  周围的原件都换了还是不行。唉

网友:
哎,没办法了,退给客户了

网友:
建议你刷BIOS先看看

网友:
看看是不是开关的信号没有到E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