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网本开机进系统停在XP画面的怪问题

楼主(2010-09-29):
今天客户送来一台杂牌的上网本,故障现象是开机进系统的时候停在XP画面。开始我还以为是系统出了问题,就重新GHOST了一个系统,系统GHOST完之后在减压的过程中问题又来了,一直停在减压的那个画面,但是没有死机,因为键盘还可以控制。我还以为是硬盘中毒了引起的问题,又把硬盘重新分了个区来试,故障依旧。然后换了个硬盘,故障还是一样的。我正准备拆机来检查,刚把电池取出来,我又抱侥幸的心理插上适配器来试了一下,好了,故障排除。原来是电池所引起的问题。这种问题还真是怪问题,还从来没有遇到过。。。。。。。

网友:
系统版本得多换几个

网友:
我们修本本的程序恰好和你相反,我们是先取电池,再外接稳压电源,看电流的大小来判断故障点,你说你:若是有,还会有你遇到的那样的问题。所以修本本必先利其器呀,这也是我们修本本的人的苦恼,投如大呀,如果生意不好,呵呵呵,哎!!!!

网友:
为怎么会发生这样的现象??

网友:
我们修本本的程序也许是个人习惯的原因吧,我们修本本只要是能开机的,都不会去取电池,也不会去接外接电源,也许就是这个坏习惯让我走了不少弯路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查修保护隔离电路。

网友:
谢谢军兵版主的宝贵建议,下次我再遇到这种问题,我会拆机去查修保护隔离电路,我先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