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帮我看下这些是不是空点脚

楼主(2010-09-29):
一台二修的笔记本,客户说做过显卡,拆下来看,掉了五个点,数脚位都是没有连线的脚位,这些脚位是空的吗?

网友(点评):
你都说了PIN没有连线。是空脚,不用管他

网友:
其实用显微镜看一下就知道了。掉干净的肯定是空脚。

网友:
从电路图看是空脚。

网友:
是空脚的。外面没有连接标示

网友:
看电路图,这些点没有到别的地方就是空脚

网友:
切图切完呀~~~这些线连出去了吗?

网友:
看清楚一点,有些不是空的 下方有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