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k7s41g 不跑码CPU供电不正常

楼主(2010-09-29):
如题,测CPU无供电,上假负载测,核心电压3.3V参考是1.65V,复位信号和PG信号都是3.3V,是不是电源管理IC挂了

网友:
请问你在哪里测到的3.3V?

网友:
假负载上面

网友:
假负载上面可能测错吗?不可能吧

网友:
先把电源管理芯片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