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D830进水?

楼主(2010-09-29):
一个同行带来的一个客户,是进水的机子,说之前被人家修过。现在开机掉电,我看了一下,有两个北桥供电芯片没焊好。从新焊了一下。也没短路的现象,于是通电开机掉电。电流在1。03这样子,不过内存。恻了一下,北桥1。8V没有,只有0。35V。于是把8632E换了,还是不行,怎么才能把1。8V 修出来啊?
芯片
供电芯片
掉电

网友:
换内存吧我以前也修了一台机子不过内存然后就掉电了

网友:
看看EN信号过来了没有?

网友:
有可能桥挂了

楼主:
1。8V没出来是桥的问题吗

网友:
断开负载,负载有短路!

网友:
没有这个图,你把这个芯片的图发出来,才好一起讨论。

网友:
没图纸 不好说

网友:
可能是某个电压没有出来 仔细看下进水的地方 答案才能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