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00K3H 打印机频繁出现死机

楼主(2010-09-29):
1600K3H 打印机频繁出现死机,打几行就停红灯闪.排除了连线,也加了机油.打印头也不过热.还有什么原因会造成这种现象

网友:
换个打印头试试吧  经常这样的问题  出针不好  卡头都会这样

网友:
正解。先换头。在看。
还有一种情况:主板出问题,也会有这种情况出现,打着打着就停机了,从开又好。

网友:
你用的什么头,换打印头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