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做无铅显卡就挂了

楼主(2010-09-29):
      自用的8800U花屏,用MATS9测试F通道有问题,照各位高手所说加焊了M11 M12,再测试一切正常,但用了两天就又出问题了,测试还是那八个数据位有问题,有高手说是GPU虚焊了,就用风筒直接吹芯片,开到了最高温度,吹动了后上机不亮了,于是又取下来重植了有铅的锡球,焊上去后还是不亮。现在看到那个大铁盖和GPU的PCB之间有一点逢,可能挂了吧。哎,我苦命的显卡.
      月饼有这个GPU没有G80-450-A3,有的话我发过来修一修。           哎呀发错版了,怎么办呀

网友:
妈的  用风枪加焊     不挂就 有鬼了    到基地买个BGA不就行了吗

网友:
旧的不去新的不来

网友:
本人系高素质的人。。。。。。。。。。。。。。。。。。。

网友:
温度太高了吧``你用的多少度啊``

网友:
晓不得这个小日本的882开满是多少度,但是不开满是吹不动的。

网友:
风枪开满一船超过450度,在这温度上应该没有芯片会不挂

网友:
哈哈`` 最近抵制日货`  不能怪你`  要怪就怪 日货拉低了你的人品...
   解决办法`` 把日货砸个稀巴烂, 再扔垃圾堆里面.
然后去基地买个返修台,打完收工.

网友:
哎,昨天我也叫一个朋友把882仍了,他说其它的日货都可以仍,这个要留到

网友:
有钱人,这么好的东东用来做实验
怎么也先搞几个坏的卡试一下啊

网友:
为啥不取下来做有铅的呢?没事取下来再做一遍看看。。

网友:
风桶吹的时候,要注意火力。

网友:
用风枪时间不长的。不好掌握温度,很容易就G了

网友:
无铅的我没成功过一个,很郁闷

网友:
如果不是搞专业维修的 可以搞土炮 加焊
无铅的 确实不好加焊

网友:
无铅的, 不好焊,反正我加焊的10个得坏8个。

网友:
现在大多都是无铅,让我们怎么办

网友:
无铅的 确实不好加焊,我现在头都痛

网友:
唉。都是环保惹的祸,搞啥无铅呢。!~

网友:
楼主很强悍     我都是用返修台做桥的     很容易成功     没用风枪试过

网友:
现在基地的BGA要多少呀!好的要多少呢差的又要多少,我来咨询下下

网友:
用疯抢?除非你是高手的高手。

网友:
哥啊 8800做实验 太奢侈了吧 我的电脑升了几次级才用上8600啊

网友:
我也做暴过 英伟答的 桥鼓了个小泡

网友:
下次就好了,我也想试试

网友:
要注意时间和温度,时间不能太长

网友:
多煉煉就能上手多上点助銲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