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A60掉电维修

楼主(2010-09-29):
东芝A60接数显直流稳压电源触发后立即掉电,换成适配器后亮了。

网友(点评):
问下你 你稳压电源的上限保护电流是不是太低了呢,

网友:
见过一次好像就这样,正常,可调电源开机掉电,应该跟出场有关

网友:
这个还是有点奇怪,适配器是90W可调电源,数显稳压电源最大功率应该可以达到30V*5A=150W,不会是功率不够吧。

网友:
电流表的电流调的太小了,达不到笔记本工作时要求的电流,电流调高就可以了

网友:
回楼上,电流肯定调到最大的5A了,还怎么调啊?你怎么知道我把电流调低了?不过可能确实是电流限制的原因,刚开机时可能有一个较大的上冲电流,或者跟功率有关,或者跟电源电气性能有关。

网友:
电流太孟了 电流表跟不上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