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C.M9PLE.775 内存供电方式请求?

楼主(2010-09-29):
发现跑内存供电线路时,内存供电管控制极连接到一个D  N41三个脚的管子,而N41的左脚经电阻后连接到旁边的LM358的正相,请问这种供电方式原理是怎样的?

假设N41为431 2。5V产生管,符合下面的电路了。

网友:
这个应该是运放加场管的供电方式吧。

网友:
按照LM358+MOS的供电方式去跑线路,发现LM358输出极没有连接到MOS控制极,MOS管的输出极也没有反馈回给LM358的负相,所以搞不懂他的方式了

题目已经编辑不了,附上431工作原理贴: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71988

图中,应该是AK互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