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存供电对地0-1

楼主(2010-09-29):
手上有六片显卡速配 PCX7628CS 基本上都是显存供电对地0-1有一张我拆了5颗(全8颗)对地升到3能点亮,大花!,我用显卡测试座 测过64灯全都亮的,我想请教下,贴片电容击穿的话是不是要把所有的贴片电容都拆下来,才能测试出来啊?头都大了!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强制加2V的电压到显存,哪个显存贴片烫就拆哪个。

网友:
GPU 坏也会引起显存供电对地值偏低。

网友:
对地为3也算短路,正常六十多,大花可能是电源管理芯片短路保护,显存可能供电都没有。要先测测电压。

网友:
我觉得核心坏的多一点

网友:
我遇到这种问题 一般都是GPU挂

网友:
下了显存,直到阻值正常。

网友:
显存工作电压不单单给显存,还要给GPU的。

网友:
这个还是要对照电路图处理的。一条供电线路对地短路,无非就是这条供电电路所挂的电容、MOS管、负载啥的,对照图纸应该很好查,切勿乱拆元器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