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州主板威盛P4P800上电时序分析。

楼主(2010-09-29):
1、
不插电时的上电时序
(1)3VBAT为南桥提供实时时钟供电;
(2)提供南桥32.768Khz的实时时钟频率。
2、
插电不开机的上电时序
(1)5VSUS通过U57产生3.3VSUS
(2)5VSUS通过U58产生2.5VSUSNB
(3)3.3VSUS通过D28三端精密稳压器产生1.5VSUSNB

(4)3.3VSUS通过电阻给南桥提供重置复位信号。
3、
开机后的上电时序
(1)按开机键,南桥内部触发,从AD3脚输出-SUSB,经过逻辑电平转换,输出一个低电平,拉低ATX14脚的POSN信号,激活ATX电源,12V、5V、3.3V等电压产生。
(2)各组电压正常后,从ATX接口第8脚输出POK信号,通知系统电源已经正常工输出。
与非门芯片74H132同时收到ATX送来的PG-OK信号和VCORE电路送来的VCOREGD(相当于VRMGD)信号(VRM:电压调节模块),从第3脚输出低电平信号,一路经Q35逻辑电平转换给CPU提供PWRGD-CPU信号,另一路经与非门芯片的第4、5脚输入,从第6脚输出一个高电平的PWRGD-SB信号给南桥。
(3)南桥收到PWRGD-SB信号后,发出PCIRST信号给U10的非门电路
(4) PCIRST信号经U10第1脚输入,经Q4逻辑电平转换,输出-RESET-CHIP信号给北桥,经74HC04跟随器后,给PCI、IDE设备分别复位。
(5)北桥收到非门电路送来的RESET-CHIP复位信号,在供电、时钟等工作条件都正常时便向CPU发出CPURST信号。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想问下LZ画图的软件是什么软件。。

网友(点评):
这个图不是楼主画的

网友:
画这些简图可以用XP自带的画,WORD里面也可以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