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300GT的GUP能否代7600GT?

楼主(2010-09-29):
手上有7600GT被别人加焊过,GPU表面起包废了。刚好有几个7300GT的核心,就是不懂能不能代上,在刷个7300GT的BIOS就能用了。

网友:
能啊,我试过了,甚至BIOS都不用刷,但之前7600GT如果是g73gt B1 80nm制程的,可能核心电压会较低,装入g73vzA2 90nm的7300GT频率不能调得太高。

网友:
不如自己代换一下就知道结果了。

网友:
这几个核心都差不多能换的,如果太热就降一下频。

网友:
另外这7600GT的板核心是1.4V,怎么我量7300的才1.2V,高0.2V换上7300的GPU会不会烧?

网友:
修改BIOS VID可以改变电压,一般3D 1.32V和 2D1.2V。电压高也无所谓,散热做好点就可以。1.4V加在7300GT上估计核心频率上600都无问题。

网友:
谢谢大家明天有空试换下看能不能用

网友:
应该都是一个模出来的

网友:
有度过,但没有成功

网友:
BGA作好了,日了一量供电居然短路,这GPU是坏的,没心情了不搞了。。

网友:
刚才上机不认显卡,测核心居然是1.45V,我已把BIOS写成7300GT了。

网友:
焊上试试不就行了吧

网友:
以前有一片我不知道可以代换。

网友:
可代最好在改下BIOS

网友:
7300GT跟7600GS可以换。GT没试过,如果换了最好BIOS也要刷GT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