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铅锡珠做BGA还真不错

楼主(2010-09-29):
帮客人做显卡,我是两种方案,一种是用10版的显卡,可以保半年。另一种也是保半年,用回他原来的显卡,用无铅的锡珠植上去。

做无铅锡珠要注意的事项:
一、显卡用0.5的珠,好上珠,上板也快速
二、用好的BGA油,这样做上板也快融解
三、无铅的珠千万不要和有铅的混一起

网友:
没用过无铅的  一直都是有铅的 改过来的话 会不会不习惯 无铅的温度好高

网友:
半年!你保的时间好长啊,不怕返修吗

网友:
你统计过无铅植球的返修率吗?

网友:
无铅真的这么好吗?我以前用过无铅,但是真的很担心风枪把桥吹爆了

网友:
實話說  無鉛照樣返.   我們這裡只要是顯卡都用無鉛 MCP67M的除掉..  會稍微比有鉛好一點!  不過照樣返修!

网友(点评):
mcp67m的做无铅的确实风险很大,不过我昨天冒险做了一个居然也成功了,机器是V3000的,开始做的有铅,上去开机5分钟重启就灰屏,机主的CPU为TL60,发烫的历害,一开始重新加焊没用,一怒之下把桥摘下来植了无铅

网友:
我是把温度调到中间偏右2°那里(风枪没标具体温度,所以不清楚,感觉),吹有铅的很快化了,从来没在我手上死过桥。
不过吹无铅,搞过几次,调大了心里紧张,吹很久不化,我真担心桥报废了,倒不为别的。
我不罩钢网的,在平台上吹

网友:
V3000的机器无论做有铅还是无铅,10版显卡,加铜片,改风扇长转,从来没过半年的,想请教楼主用的无铅锡珠型号?多少钱?哪里买的?

网友:
能把无铅的珠和有铅的混一起去做的绝对是个人才

网友:
你这种说法真的吗?

网友:
如果真象你说的这样,

网友:
nvidia怕是要请你去了,何必赔那么多钱呢,原因是hp的无铅锡球的问题呀,和显卡芯片又没有关系

网友:
是的,用无铅的一样反修,是不是机器不好

网友:
做有铅的我可以说是手到擒来,不过心里就是不放心,可是做了无铅的也用不了多久,并且挂得比较多

网友:
回复 网友A:

V3000的机器无论做有铅还是无铅,10版显卡,加铜片,改风扇长转,从来没过半年的,想请教楼主用的无铅锡珠型号?多少钱?哪里买的?

楼主不要误导别人呀,

网友:
楼主可别误导人家哦,因为无铅的锡珠它的容点太高了,容易把BGA搞坏的,还是有铅的好用一点

网友:
我也试过 ,但是不像楼主说的那么神奇,我们只保修三个月还有可能会返修的! 而且是封胶加铜片, 这个返修应该是显卡本身的问题,跟锡珠的关系不大

网友:
为什么用无铅的球会好一些呢?你知道原因吧,真正的原因应该是无铅的温度做的时候高一些所以能用的久一些,你用有铅的球再用无铅的温度做不一样吗?

网友:
我们做显卡都是用的是有铅的,好像也能用很长时间的啊

网友:
理论上讲,无铅的锡球比有铅的锡球强度要大上一些。还真没用过,嗯,我也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