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方正FH980-W6驱动板修复

楼主(2010-09-29):
今天运气不错一大早一客户来修液晶说是不显示,接主机,故障刚开始可以显示过一会进桌面以后只剩下上面的一道显示了!给客户报价100元最少了,换驱动板的话150,客户说只要200以内可以接受!等客户走了拆机先插了下屏线,竟然OK了!心想这么简单,测试了一下还是OK!于是拔电源装机,装之前怕不行又试了下,靠指示灯都不亮了。
哎!修吧,先从电源板开始测量5Vok,这下直接转移驱动板,测量1117-3V3正常,测量所有对地电容均OK!于是加焊MUC  rom芯片,搞了半天没搞定。后来开始找图纸驱动板通用点的
资料查到供电有个3.3转1.8V给主控新年片供电的,直觉告诉我这里很关键,于是在驱动板找到这个三极管就在那个红色8字的左上,测量G1.2V   D1V   S极3.3V这就不对了,来个最快的办法,拿镊子直接端接D   s极,指示灯亮了,更换此n管OK!

网友:
这是唯冠代工的机器,,屏质量不怎么好,,,

网友:
屏是SVA上广电的,以前在上广电干过,我感觉SVA-NEC的屏质量不错的投资100个亿啊,里面全部是日本空运来的机器,记忆犹新的就是那种会自动跑轨道的运输车,

网友:
那个管子看来功率不太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