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广达ZR1加热EC就能开机通病秒杀方法

楼主(2010-09-29):
求广达ZR1 宏基3680机型,加热EC就能开机通病秒杀方法,只要稍微加热EC周边就可以开机,否则开机只有0.3A左右,ICHPWOK不产生。

补充内容 (2012-1-18 18:09):
目前已经能解决了

网友:
换个ECRST电容试下

网友:
难道是EC虚焊了吗 还是说是内部模块有问题了 啊

网友:
弱弱的问一句,换个EC呢

网友:
换EC不行,就换板。。。听说有板层间断路,,接触不好。。热了就能通。。不关机就可以一直用。。。关机凉后就歇菜、、、、也有强人用电吹风加热十分钟后开机使用。。。后来电吹风给用坏了后来修的机器。。。

网友:
宏基通病是加热EC吗

网友:
修宏基这么久没听过这个通病,最好查一下EC周围是不是有元件老化了

网友:
把EC周边的最好加焊一下   我以前修过一个是虚焊引起的   也不知道是什么地方虚焊  全部加焊后  到现在没有返修

网友(2010-11-24):
感觉不科学啊。。加热是因为受潮吧?怎么夹层问题引起了?

网友:
   昨晚刚好碰到一个,换EC无果, 冷了还是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