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主板不开机的问题

楼主(2010-09-29):
今天下午,客户拿来1PCS DIY机,故障现象是不开机,经我初步断定是主板的问题。主板是华硕的主板,我把主板取出来放在维修台上上电检测,各个工作电压正常,就是没有PCI复位,我测PCI复位的对地电阻都正常,然后我把COMOS 的电放了,还是不能开机,我直接把COMOS电池取出来,可以开机了。我不相信就是电池的问题,我又把电池装上去,又不能开机了。于是我二话不说,就把南桥给换了,再装上COMOS电池,OK  故障排除。然后把主板装在机箱上去,开机能正常进系统了,重复试了几次,都没有问题了。。。。。。。

网友:
为什么不能上电不查上电条件呀?

网友:
电池拿了也能开机呢,  长一智了

网友:
不知道是什么道理,不过学习了。!!!1111111111111111111

网友:
对,,书里有讲过这种情况的。。。回去再看一下书里的这部分内容

网友:
我主板有类似情况,不过拔了电池也是不能开机,不知道是不是南桥的问题

网友:
南桥管的复位,还真不知道它跟电池的关系。

网友(2011-12-07):
我的也开不了机

网友(2016-03-10):
我的也是啊

网友(2016-07-28):
这种问题一般都是复位电路  简单的很  学下电路的人都能修   还有些是休眠开关被压住了  也会出现类似情况

网友:
楼主无图无真相

网友(2016-12-22):
一般是桥的问题

网友:
这种故障应该是rtc电路损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