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修主板应该备哪些常用的件,有没有高人指点一 ...
请问一下,修主板应该备哪些常用的件,有没有高人指点一下呀

楼主(2010-09-29):
请问一下,修主板应该备哪些常用的件,有没有高人指点一下呀,我时常都是在维修过程中才发现在哪个件坏了,可是手中又没有急的我不知道怎么办才好,请问一下有没有人给个备件的单子呀

网友:
基地好像有的。你可以搜一下啊

网友:
准备一些IC芯片、场管芯片就是

网友:
首先,场效应管,电容是必备的,电容可以买,场效应管,可以从废主板上拆。还有1117,晶振等也可以从废主板上拆

网友:
场效应管,电容IC晶振

网友:
三极管3055 15N03 D412 K918 八脚IC RT9202 RT9214 321 4500 CPU电压IC 3168 3186 3180 6566 6550 RT9214B RT9602 117一般准备3个都够了 很少用到 晶振准备2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