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A6000故障在线等

楼主(2010-09-29):
接一台A6000,故障现像为待机0。04,可触发至0。8,然后掉电。。加电测3V正常。5V没有,触发时5V有。掉电5V就没有。测5V后级无短路,待机时5V无控制电压。3V5V管理芯片PS51020,基地有人说在待机时5V没有。触发以后才有5V,待机时没有是不是正常,求思路,机为AMD754的机。在线等。求思路。

网友:
回复 网友A:

CPU 座虚焊

网友:
待机可能没有5V,可能是后继的问题,是不是南桥开启信号没出来?或者其他电源芯片没工作?

网友:
CPU有供电吗 这破板子 换个u试下

网友:
现在换了个U开机达到3A,准备接显示器的时候。断电后再加电就只有1。2A了。然后掉电了。

网友:
这机CPU座子易空焊,有条件从换一个,加焊用不了多久

网友:
3A  是不是你换的坏U啊
“?

网友:
座子空焊的可能性大

网友:
电流时大时小。后检查是CPU供电电容漏电。因为本本的U,换一台机U 电流达4A现换后。跑码至4D掉电,没思路了

网友:
测下CPURST有没,然后就应该知道从哪下手了

网友:
俺也收了一台,无从下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