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硬盘,开机显卡报警,跑码正常,不亮

楼主(2010-09-29):
       今天接同行送来杂牌945主板一块,故障现象如标题:插硬盘,开机显卡报警,跑码正常,不亮,拆下硬盘,一切正常无异,SATA硬盘。确定硬盘、显卡无故障。
       打了SATA口阻值,正常。仔细分析,不插硬盘开机能显,说明显卡没有问题,可是为什么插上硬盘报警一长两短呢?难道电源供电不足?换电源,亦然。不知不觉中怀疑上BIOS。短接BIOS复位跳线还是青山依旧。
       又有机器送来维修,于是随手放在了一边。这台机器pci网卡不能正常使用,经过反复代换检查,最后发现是中断冲突,手动更改中断解决。冥冥中眼前一亮,难道前一块板也是网卡与硬盘中断有冲突?放下手中的机器,插上上一块板,不挂硬盘进入BIOS,将设备中断手动更改,保存关机,挂上硬盘,那亲切的“嘀”的一声终于伴随着显示器“哗”的一亮,开机了!

网友:
这种现像还从来没有碰到过,我觉得板子还是有点问题,要不刷个BIOS试一下

网友:
楼主能不能说一下你测量的SATA阻值是多少,正常的阻值范围应该是多少啊?
还有你在BIOS中设置了哪些项呢?
我上网找了很久还找不到这两个问题的答案。百度和Google都搜过了。
楼主麻烦一下你照顾一下我们这些初学者好吗。谢谢!

网友:
网卡与硬盘中断号冲 突  还是头一次听过。。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这种人现现还没遇到过,谢谢分享

网友:
一般SATA接口都是有南桥控制的,我怀疑南桥都有点问题

网友:
不知道楼主说的中断是什么意思啊》》》在CMOS里设置吗?求详细方法。。谢谢本人新手

网友(2010-10-29):
期待祥解,中断冲突?硬件不兼容?是不是一个意思?

网友:
维修界真是无奇不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