惊险的win7改xp

楼主(2010-09-29):
   声明:本人菜鸟,自学出身,高手路过,多多指点;
今天下午都快打烊了,来了一客户,说Think x100e本本改xp能不能改,我当然是肯定的回答,no problem。20分钟搞定,等等就好,拿手上按常用的方法,直接Ghost, 2分钟就Ghost完了,重启杯具来了,还是win7引导,心想难道是有隐藏分区,于是用pe进去,把前面有个1.2G的隐藏分区直接干掉,(我这里干掉是指格式掉隐藏的分区)这下应该没问题了,这是打开我电脑一看郁闷了,莫名其妙的少了两个分区,多了一个9G的联想分区,这可把我吓倒了,客户告诉我这里面价值几十万的资料,还有几百人的工资表都在里面,而且还没备份,如果丢了,9月别人的工资都发不了,听的太恐怖了,犹如晴天霹雳啊,开始手有点发抖了,心里想了想了,没有动其它的盘符怎么会这样能,在分析下,只有E盘和F盘不见了,C盘和D盘都在而且还多了一个联想装win7的文件盘,肯定是分区表别破坏了,于是在pe里找了个ppt分区表医生重建手动找分区表,找了几分钟一看,还是没有,这下心凉了,客户有在旁边吹,我心里有点急了,想要不然,给他格式了重新找数据,就在这时候我们老大回了,请教了下,他说也是分区表的问题,于是问他要个恢复分区表的软件,叫DiskGenius,于是考来,马上试试,不到两分钟,全部找回来了,这是心里一下才方下来了,有办法交差了,再次装系统,设置c盘为活动,O(∩_∩)O哈哈~ 系统装好了,但是问题又来了,打开我的电脑突然多两个分区,一个是被我干掉的1.2G的引导分区,另一也是被我干掉的9G的win7文件分区,现在这个两个都是空的了,客户说这两个看这很烦,要把它隐藏了,我说这个好办,直接删掉就好了,,,刚删掉一个9G的分区,后面的两个分区又没了,怪了怎么分区表有被破坏,最后只有找分区表,把资料考出来,从新删掉分区在重新分区,搞了好几个小时郁闷啊,虽然问题已解决但是心里还是很迷糊,有高手路过多多指点迷津。小弟再次拜谢

网友:
兄弟真是胆大,删分区不用问人家有没有重要资料,还没没死人

网友:
联想THINGPAD一键还原做的不错了,出厂已做了设置,不比其它本本,这让我们吸取教训,学习一下,顶楼主。

网友:
先备份数据,然后重新分区,然后再做系统

网友:
win7 启动菜单已不再是在 C盘,要用 fdisk /mbr 才能移除

如果XP一定要 ghost 就要手动改 boot.ini
[boot loader]
timeout=30
default=multi(0)disk(0)rdisk(0)partition(2)\WINDOWS

网友:
是啊我也遇到过相似的问题就是摸不着头脑

网友:
做系统最安全的方法就是首先确认有无重要资料,没有的话放心的做,最好做个GHOST的备份,你在装之前应该看一下他的分区是否有问题的,

网友:
我也有过一次相同的“有惊无险”的经历,不过是新机,搞了二个小时,最后把硬盘格式改为IDE,重新分区,GHOST  XP才搞掂。但是驱动都是WIN 7的,用太平洋驱动包重新安装,无线网卡还是没驱动,只好与联想客服联系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boot 在隐藏分区里,是不是不格式,直接就可以吧boot删除,

网友:
boot 不在隐藏分区,在 mbr 里

http://baike.baidu.com/view/2913562.htm

网友:
回复 网友B:
厉害,你那里的,怎么可以收那么高

网友:
学习了,品牌机就是麻烦,还有隐藏分区搞不明白....尴尬

网友:
呵呵,我也装过这个机子,不过我在PE下装的,原装的系统真的“太安全”了,花了我两个半小时的时间才搞定,上门装,午餐都没得吃。不把那个1.几G的板和9G的那个格都不行,本人最不喜欢用原带的系统

网友:
回复 网友C:

    像这样的最好是先备份,新品难免会出这样或那样的问题

网友:
一般要是没啥重要资料的话直接低格再重新分区,多省事啊

网友:
回复 网友D:

是啊,下次就有经验了 ,吃一顿长一智

网友:
用ADDS分区就不会有问题

网友:
你居然敢格式化。。

网友:
以前给人家装个HP的笔记本也是这样的````在这学到了

网友:
象这种品牌笔记本做系统之前最好提前作好备份

网友:
装品牌机的话 一般都要重建mbr才能进xp 不需要删除隐藏分区的

网友(2012-12-31):
你是幸运的,,我也遇见过,,

网友:
大哥我不用XP好多年了,

网友:
你是个新手吧,带隐藏分区的,也可以GHOST,但选择盘的时候要注意,如果GHOST完了会蓝屏,就要改SATA设置,还不行,就只能一步一步装系统了,绝对不能去删硬盘本来的分区,一删就会出现你碰到的这种现象了。

网友:
下次可不敢这么猛撞了,还好没出事

网友:
先问后做保险之道 ,特定的最好少动 遇到bios集成控制的就更麻烦

网友:
看了这个贴。。学到了不少啊

网友E:
学习了, Think Pad,我装了不少系统,这个还没试过

网友:
备份重新做吧,win7改xp分区表真容易出问题的

网友F:
应该先备份数据,再重新分区,最后做系统

网友:
惊了 你没把激活分区改了ghost啥 g了出了格式化和复制粘贴了一堆文件其他啥作用没有
这种情况最好是抱歉起见 除了系统盘其他盘都不要格式化 只是把激活分区改了就可 ghost+激活+保存

网友:
做系统一定要问清有没有资料,不然赚个几十元还得赔个精光

网友:
逼不得己才低格 慎重啊

网友(2015-05-21):
几十万的资料 客户竟然要改XP? 这风险你要收5000元的手工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