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柏上网本白屏

楼主(2010-09-29):
中柏上网本白屏,先是加焊了北桥(945),现象还是一样,然后拆开屏,量得屏工作电压(3#,4#)3.3V没有产生,就直接找不同地方飞条线过去都会被拉低。哪位师傅碰到过此问题呀!

网友:
最好要断开原来的飞

网友:
屏短路了,断开排线,测量一下,屏上有没短路!

网友:
都知道被拉低了 还 不先查短路?

网友:
还是看看,是不是有个管子烧了,,

网友:
短路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后级有短路的地方

网友:
明显有短路,排除一下

网友:
先换个屏看看是不是屏的问题,不是屏的问题再查主板上哪里短路了。

网友:
我修了一台山寨SONY,也是白屏,飞线亮了,那回去说用半个小时就掉电了,又那会来了,后还发现一搬动屏就掉电,经检查,是上屏3。3的供电线断了,和外面包的屏蔽线搭到起了,后来处理了就好了。

网友:
我碰到过,换高压条,主供电,老是拉低,并且,只要接开机的16V,就会拉低,后来干脆接的,待机的16V。才不被拉低,没发现短路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