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NC4400有时白屏,外接显示器正常!屏线,屏幕,还是显卡BGA问题呢!

楼主(2010-09-29):
HP NC4400,有时用下用下就白屏了,有时可以连接用五六个小时,有时一开机进入系统就白屏。通常一天第一次开机时可以用久一点,可能是温度高了之后,就白屏了,重启过一会也白屏了。外接显示器正常。请问各位师傅,这是屏线,屏幕,还是显卡BGA问题呢!

网友:
这种问题绝对不是显卡的问题,因为你外接显示器都是正常的。应该是屏线或者是屏本身的问题,楼主你可以根据这两个思路去确定它问题的所在,还有再测下屏供电是否正常。如果屏供电不正常,多用一段时间它就会白屏。。。。。。。。

网友:
多数是屏幕,少数是屏线接口松了,intel 集成显卡很少会白屏
这可算是HP 屏的通病,白屏。红屏

网友:
外接正常不一定显卡没有问题,白屏是供电有问题.

网友:
谢谢楼上的解答,我发贴了之后,不知怎么的,现在经常能用七八个小时没有白屏了,我也懒得拆了,白屏的时候,盖下前盖打开又可以了

网友(2011-11-24):
盖下盖就好了?那肯定是屏的接口没接触好

网友:
楼主,请问你屏线是ffc软排线么?
如果是90%就是你排线的问题

网友:
多数是线的问题,屏幕也有可能,高压条和贴片元件也有可能

网友(2012-11-04):
关一下盖子再开就有了,连线插座接触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