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的更换

楼主(2010-09-29):
上门到客户家里台式机鼠标无法正常使用,换了两个新的USB,PS/2都一样,后又为其更换内存,CPU和同功率电源,电脑插排都无法长时间正常使用,但机器全都不更换的前提下拿到哪里使用的一切正常,最后只换了一个小电源就一切OK了。现在还不得其解,请师傅们告知一下。谢谢!

网友:
我也不清楚了。来学习的

网友:
还不太懂楼主的意思。。。。。
换个小电源是咋的。。。。。。

网友:
电源不稳定。。很正常。。

网友:
也许是接地问题

网友:
小电源是什么意思?

网友:
不懂楼主说的是电源还是电容,如果电容鼓包了换下就可以,

网友:
是220V电源断电后,纽扣电池又没电,BIOS信息丢失造成的。很多莫名其妙的问题就来自它!

网友:
不知道什么意思,我也是学习来的,但一点都没看懂!

网友(2011-08-01):
他原来是航嘉220V350W的电源。后来是换了个250W金格后才一切搞定的。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
市电问题或者他家的干扰大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