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联想LWG2-U发出S5-EN的工作条件!

楼主(2010-09-29):
如图RE144B的供电1.13.,76,77,86。3.3V。36,5V正常,时钟143,144,有波形,正常。8PIN复位3.3V正常。24PIN,AC_IN# 为低电平正常,就是不发出S5_EN这个电压,不知道RE144B发出S5_EN这个电压还需要那个信号的工作条件!忘高手们给点意见!

网友:
怎么没人顶我贴啊,板子住院都好几天了!

网友:
如果有bios 参与就看一下bios

网友:
109 PIN 电压多少?8PIN是复位吗?

网友:
109无电压,是不是就南桥有问题呢,8PIN,H8_RESET#应该是复位吧,BIOS在没有3,5V是没有供电的,待机正常踩会有的,

网友:
机子是不是联想的420 或者390

网友:
楼主 刚看了图纸 这个机子144B发出S5_EN是不需要RSMRST#的  另外这个机子144B特别爱虚焊 修过3台都是144B虚焊不发出S5_EN    楼主加焊后最好仔细看一下 因为这个芯片带程序 坏了的话就没得换了

网友:
我也觉得是这样的,RSMRST#应该是代表EC工作正常的一个信号发给南桥的!现在没一样的料版,只能搁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