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OHS爵豹7300 OF终结版128M128BGD3

楼主(2010-09-29):
ROHS是什么牌子  此卡的1ROM1.5V  2ROM2.0V  晶振0.5-0.44V   控制为14脚的6549CBZ

网友:
卡是什么问题?ROHS是无铅的标识而已,所有用无铅工艺焊接的板卡都有这标。

网友:
赞同2楼的意见
看样子有点象是什么金雕的什么显卡,楼主仔细查看下

网友:
谢谢!
有铅的是什么样的?

网友:
这个卡我修过不少,大都是焊一下BGA就好了,只有少数不行

网友:
我加焊了不行是不是找个BIOS试试,可惜我暂时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