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硬盘以分区再找数区吗

楼主(2010-09-29):
今天收到一三星320 G 移动硬盘,,插上电脑,,找到设备硬盘后就卡住,,死机状,换了硬盘盒一个样。。要里面所有数据。客户说这个硬盘买了用才一个多月,,,里面没有分过区,,好像就是一个区,,数据是文档和相片。  我把硬盘抽出在MHDD 下扫描,,在百分之一到百分之一点一之间有一百多个连续的 x  ,中间还有二三个 *,!。S 0,之类的符号,,百分六七还有十几个 X ,,其余地方扫描都很快,,,硬盘今天四月才出厂的,  三星的,但挂从盘不能进系统,,进系统,,好长时间内都是黑屏,,,有时出现文件自动恢复的画面,,机器挂了一夜,,进系统后,,奇慢,,打开FILDAT  RECOVE 之类的软件,,都要好半天,打开后就是失去响应,鼠标能动,直接点哪个分区也卡死,,半天没响应。盘子没异响,在DOS 下偿试,,用GHOST 做个镜像到好盘,,但是报错,好像克不了。手头DE 设备坏了好长时间了,又没有其设备。能不能先分个区再找数据呀,,  以前遇到过这样的移动硬盘,,不要数据的,,重新分区格式化后就正常了,,进系统也不卡了,,求大家指点一下!!

网友:
象你所说的,用MHDD所得的结果,基本上是这个笔记本硬盘有问题了。

有可能是这个移动硬盘供电不足造成的笔记本硬盘故障吧。

网友:
供电不足造成硬盘有故障,

网友:
关键是怎么倒出数据呀

网友:
它是串口硬盘,,现在已抽出硬盘盒,,在台机上用了,,有什么好方法倒出数据

网友:
能不能对他进行分区后再找数据,,,有懂行的朋友在吗

网友:
用数据恢复软件扫描一下,可以恢复大部分数据。然后再处理坏道。

网友:
晕,,关键就是挂在别的机子,别的机器进不了系统,,挂一夜进去了,,点恢复软都失去响应,,好像对硬盘的任何读取都失去响应

网友:
明显硬盘坏了,修硬盘吧。

网友:
楼主根据你所说的是坏道太多造成的 可用3000提数据试一下 或用 winhex 做硬盘镜像来提数据

网友:
用MHDD清零,记得,只要清一秒到两秒就够了,

网友:
这个盘的关键点没坏的的话数据还是有的

网友(2010-11-03):
回复 网友A:

应该是供电不足造成的

网友:
搞不好要换磁头去读了,坏道多的话很头疼的

网友:
就是前面磁道的问题,加G表再说

网友:
MHDD有加G表的功能吗?如果有,那真的需要好好研究一下了,关键是手里有两块废盘是串口的,MHDD弄不成呢。

网友:
谢谢各位,,用3000 提数据,,成功了!!

网友(2010-12-08):
懂文件系统的话,用winhex最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