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几个笔记本液晶屏是否可以代用(通用)

楼主(2010-09-29):
该屏是BOE ht141wxb-100 的屏,价格都比较贵,完美屏都要5xx元以上。参数是 14.1寸,宽屏 1280*800 的,30针接口,CCFL背光。网上找了下,好几款三星,LG,AU都是这种参数的屏,不知道可否代用?参考型号有:LTN141W1-L01、 LTN141W1-L02、LTN141W1-L03、B141EW02、 B141EW04、lp141wx1。
先谢谢各位大侠啦!

网友:
我想应该是通用的,上次我朋友一个华硕机器屏幕碎了,我帮他找了一块HP6400上的屏幕,就和LZ所说的参数是一样的,装上去是可以用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朋友回复。

网友:
谢谢两位大侠的指教,小弟借了个LG LTN141W3 换上去,100%可以代用。

网友:
DELL的一般不通用,需要DELL的专用屏
也可以通过改码片通用
剩下的一般都是通用的

网友:
DELL 和苹果的需要码片以外,别的屏幕大多都可以通用的,

网友:
码片是屏上的逻辑板上的24C **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