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现象是不是主板的问题?

楼主(2010-09-30):
一台清华同方的台式机电脑,把硬盘重新格式化后,重装系统,在进入桌面后,很多板载驱动都重新自动搜索安装,安装后,基本正常,其他无问题,在关机重启后,问题来了,之前装好了的驱动像是没有保存,进桌面后又重新自动搜寻所有之前已安好了的驱动。这样反复试了多次,有时还伴随着蓝屏,这种情况是不是主板的BIOS有问题了啊?望高手指教。

网友:
不好说,内存有问题也是这样!~

网友:
先换个系统看看  内存也要怀疑

网友:
还有个问题没说清楚,就是在我去看电脑之前,那朋友自己在家打扫主机的卫生,清理完后,没把cpu的风扇的接头插到主板上就开机,一直打了很久的电脑,直到主机里的U温度过高自动关机了,才自己弄,隔了会又开的时候,就开机不正常了,不知是不是温度过高烧坏了U造成的不稳定

网友:
我觉的是硬盘可能有问题

网友:
把硬盘分下区再重装下看看

网友:
不要用Ghost的系统!

最好重新安装一次操作系统试一下。

你所反应的问题,可以换一个CPU看看,很明显的就能看出来的。

网友:
CPU不用去怀疑 我觉得可以换一个版本的系统安装一下

网友:
cpu里的二级CACHE是不是烧坏了?

网友:
首先排除软件的问题吧,换个版本的系统,然后测一下硬盘

网友:
说不好应该是硬盘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