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943NW高压保护另一种维修方法!

楼主(2010-09-30):
该943nw通电1秒钟就高压保护,通病是高压变压器局部短路引起,更换后不接信号正常显示,开机了30分钟,然后又用VGA信号发生器来测试了半个小时正常,接电脑信号测试几分钟正常,然后通知客户取走。客户回家第二天又拿来,被日了,故障依旧啊,还好该客户是自己的朋友。

然后又开机测试,不接信号线开机能正常显示“检测信号线”,用VGA信号发生器有的信号可以正常,有的高压板保护了。

故障分析,综合以上现象,可以判断高压板基本上正常,该高压驱动IC为OZ9939,测试7脚高压保护取样1.6v,表笔一碰上去就高压保护了,测试6脚电压(过压反馈保护脚)1.4v-1.5v左右(不知道该电压是否正常?),这下就明明白白了。原来是过压保护电压太接近取样电压了,所以保护。大家请看图,R13、R19 是取样电压电阻,测试电路板上的R19是1802,是18K的电阻,与参考电路的差2K,觉得太小了。我换了个223(22K)的电阻上去,测试7脚电压达到2.2v了,这时候表笔碰上7脚就没高压保护了,然后接电脑信号测试数小时没问题,交客户用了一个多星期了,再没返修了。

网友:
顺便提供一下IC OZ9939的各引脚功能,该IC跟OZ9938一样的。

①驱动输出端1。该脚输出方波激励信号,可以外接场效应管的栅极。
②电源供电端。该脚电压超过欠压闭锁阈值(4.5V),芯片内部电路就可以正常启动。
③定时器设定。该脚通过外接的阻容元件设定一个定时时间,供内部停机和保护电路采用。
④亮度控制端。该脚根据⑾脚的设定,可以输入PWM脉冲调宽信号或者直流电压信号来控制灯管亮度。
⑤灯管电流检测。在灯管点亮时,该脚电压大于0.7V,集成电路进入正常运行模式,脉宽调制亮度控制电路启动。如果该脚电压在电路启动后为零,则保护电路开始动作,芯片停止激励信号输出。所以不能采用短路电流信号的方法来判断是否存在过流故障。
⑥反馈电压检测。该脚接受来自高频变压器的反馈电压,如果CCFL灯管损坏或者断开,该脚电压就会增加。极限电压为3.0V,达到此值则关闭激励信号。该脚电压超过⑦脚的用户设定电压值保护电路也会启动。
⑦过流过压保护值设定。通过该脚外接的电阻分压网络可以设定过压和过流保护动作阈值。
⑧空脚
⑨空脚
⑩使能端。该脚电压大于2V时内部电路启动,小于1V时内部电路关闭。
⑾调光模式选择。该脚大于3V时,处于模拟调光模式,④脚输入电压可以在0.5V~1.25V之间进行调光;该脚电压在0.5V~1V之间时,处于外部PWM调光模式,此时需要从④脚输入一个PWM脉冲进行调光;当该脚外接阻容定时电路时,处于内部PWM脉冲调光,只需要改变④脚输入的直流电压就可以改变内部调光PWM脉冲的占空比。④脚电压0.1V时,占空比为0%,灯管最暗。④脚电压达到1.5V时,占空比为100%,灯管最亮。
⑿软启动时间设定和环路补偿。该脚外接一个电容,在启动时,该电容进行充电,充电完成后输出激励脉冲才达到最大值,以避免对CCFL等元件的电流冲击。同时该脚还参与环路保护功能,当灯管开路或损坏时,该脚电压会迅速上升,当达到2.5V时,内部偏置电流对③脚定时器电容进行充电,充到3V时,芯片关闭输出激励信号。注意这个电压只是在保护电路动作瞬间出现,由于保护电路动作后芯片停止,所以在该脚上是测不到电压的。
⒀运行频率外设定时电阻和电容。通过设置外接阻容元件,可以固定工作频率。
⒁接地。模拟信号接地端。
⒂驱动输出端2。该脚输出方波激励信号,可以外接场效应管的栅极。
⒃接地。末级驱动输出级接地。

网友:
直接去保,还不是一样的,说不定你那机子双要送来

网友:
你这个6脚电压接近了7脚设定电压,用表笔一碰,当然会保护。现在提高了7脚的设定值,也可行。我认为你的灯管还有问题。

网友:
我想也很有可能是灯管本身已有问题,是这样的话过一段时间还会出问题。

网友:
这机器一般就是高压变压器坏,,

网友:
我感觉还是灯管有问题
你这样做和去保护一个道理

网友:
谢谢几位大侠指教,但客户已经用个把星期没事。如果光管有问题,估计都会发出一些吱吱的声音。

网友:
我有一台和楼主的故障一样 现在 在睡觉   没有规律的  有时间几小时正常 有时间也就几分钟 或者亮下灭 修到没有办法 改高压 也一样 真的事菜鸟修修修了 现在唯一等灯管到了(路途中)换灯管 在不行的话  真的给它睡觉了

网友:
换个灯管,什么都好了,呵呵

网友:
换个变压器应该好了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本来就很简单,直接换灯管就行了。
换高压板的人是为了省事。

网友:
我敢保证,你这个机器肯定会要回来的,因为根本没找到真正的原因,你只是把保护取样平衡电阻改动了而已,厂家在实际操作时可能部分改动,跟图纸不符合的,你实际看了电阻也是1802,若是电阻变质还情有可原,厂家实际用的就是1802。这个机器真正的原因是灯管头腐蚀的多,你处理了也许可以用一个月,也许一个星期就会回来了。

网友:
治标不治本

网友(2010-11-05):
高手如云,新手羡慕啊,能打发走就是,维修就是这样,返修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