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经验

楼主(2010-09-30):
故障现像:进系统死机。维修方案:针对这种现象,根据以住经验,怀疑可能是内存供电不足、时钟频率不对、电容滤波不良、主板虚焊等造成的。排除过程:按照维修方案中提到的,先测量内存供电,发现3.3V正常,用频率计测内存时钟为44MHZ左右,用万用表测量电压为0.9V,怀疑时钟芯片的供电有问题,经测量发现供电3.3V正常(此主板没有2.5V供电),再查内存与时钟之间相连的排阻为22欧姆,其阻值正常。用二极管档测量与其相连的贴片电容,发现其两端阻值只有6欧姆,时钟芯片有轻微的发烫,更换此电容,故障排除。内存时钟恢复到100MHZ,电压为1.5V。

网友:
原来是贴片电容漏电引起的、又学了一招、谢谢。

网友:
  这个帖子经典  我很少遇到  学习了  ,,,谢谢

网友:
哦,原来进入系统死机是这样检测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