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HP1000机器硒鼓安装不进去了

楼主(2010-09-30):
原来是好的,只是卡纸,我拆下外壳,把搓纸轮用酒精洗了一下,但是最后安装的时候,发现安装硒鼓的那个最外面的挡板,安装不进去了,是左边的好像那个地方卡住了,硒鼓无法送进去,导致开机无指示灯亮,求助那些兄弟修过的,指点一下,看看是那个地方出错了。多谢

网友:
安装产生的机械故障,还是拆了自己仔细重来吧。

网友:
搓纸轮不能用酒精擦,你拆了重新安装下应该就好了。

网友:
那个简单个机器你塑料部分能拆开装不上,还搞维修?  建议你改行。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搓纸轮该用什么擦啊,还有为什么不能用酒精啊

网友:
侧板安装好了前面那个面板就能推进去了,或者找个螺丝刀顶下侧边有个塑料。仔细找找

网友:
回复 网友B:
酒精具有腐蚀的作用,打个比方:一体机上面盖子里面有个白色的塑料盖,你可以用酒精试试,一会就化了,搓纸轮的清洁就用洗洁灵,清水冲干净就可以了。

网友:
我常用湿布清洁,你拆开重新安装吧

网友:
我现在是左边的那个推不进去,右边的是可以的,左边的有一个的挡板遮拦住了,看不到下面的东西。

网友:
应该重新拆下来再装一次就可以了

网友:
你是机器的外壳没有装好,拆下来重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