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75CPU的座空焊,,

楼主(2010-09-30):
                  下午卖给一客户一块二手的富士康915PL-A05的主板,,之前知道这款主板是775座BGA封装的,,到网上去查了一下这主板的通病胡两个,,一个是IDT做的56脚时钟芯片爱坏,,还有一个就是CPU座封装BGA也老是空焊,,我这里现在连BGA和土炮都没有。。由于卖给客户的是块二手板,,所以想到CPU空焊这个问题就.................嗨,可惜我这现在只有风枪,,,论坛里的朋友们有没有谁能推荐一下有没有其他更好的办法来对付775座空焊这个难题???!!!帮个忙!!!1

网友:
我用土炮也很难,没土炮更难了。

网友:
二手的东东 直接用旋转风枪底部 加焊  二手板 你保多久的啊?

网友:
买个bga吧,别想其他捷径了。工欲善事,必先利其器,打仗不拿枪靠手啊?光想省钱,省钱就省事,换板

网友:
用高端的BGA

网友:
除非你焊工好 用箭头的烙铁加焊 不过我想你不会去做 太慢了

网友:
想问下,楼上的用尖头烙铁怎么做BGA啊加焊啊?

网友:
拿到别人呢加焊一下就OK啊

网友:
富士康的板用返修台加焊也比较复杂,主要是锡熔点高,我试过一块945北桥空焊,加焊了两次,用两天就出问题,后来重植才能解决

网友:
没工具,这种板就风枪乱吹下看,行就行,不行就算了

网友:
士兵上战场没有枪是什么结果,干维修的没有好的工具就是什么结果

网友:
这个简单啊,一般二手主板就保一个到三个月,在保修期内如果他回来的话你就直接说这板质量不好,让他加钱换一片 别的质量好的主板或者换新的,如果他不愿意就直接留修,你就拖时间,他熬不过就加钱换的,这是JS的行为哦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只有风枪就不要想了,自己做个土炮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老师能不能说一下,,这哪几种工具做成的土炮会好用点????

网友:
自己论坛搜啊 不要老想着现成的 你这人懒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