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牌机新机器改系统一些常见问题

楼主(2010-09-30):
我们点里主要是卖联想品牌机,但是现在的新机器一般都是预装win7的 并且都是两个分区。  顾客要求改成xp 就得从新分区然后改,现在的串口盘,用diskgen 有时候不能用 pq 有时候也分不了
请大家指点一下有没有一个保准管用的分区工具啊

网友:
在PE下用WINPM

网友:
换新版的diskgen吧!没有它分不了的!

网友:
我感觉你的diskgen是以前的老版吧!

网友:
用GDISK 吧,在WINPE或XP等系统下很好分的,它有傻瓜分区,直接选硬盘的类型,就会默认分若干分区

网友:
你用快速分区,或者用DM分区绝对搞定

网友:
有个杏雨梨云优盘系统 那个进PE直接就能用diskgen分。还省事了

网友:
用新版的DISKGEN或者DM10都不错

网友:
联想不是有教程 ?
图太多只好传比较重要的

网友:
Acronis Disk Director Suite 1.0 DOS版~

网友:
GHOST 刻录一个完整的分区信息进去就好了

网友:
杏雨梨云优盘系统这个一般可以,多种分区方式都集合了。暂时没失败过